请问软板FPC所用防焊油墨与硬板PCB所用防焊油墨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?

楼主(2022-09-28):
请问软板FPC所用防焊油墨与硬板PCB所用防焊油墨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?

网友:
PCB线路蚀刻油墨,这线路蚀刻油墨,主要是起保护作用,蚀刻好线路后,后面会采用氢氧化钠水溶液去掉油墨。多数的线路板蚀刻油墨,都是蓝色的,有些五金不锈钢蚀刻也会用到这种油墨,

网友:
软板可对折很多次。

网友:
软板的油墨相比硬板主要体现在耐弯折上面,变形后不会开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