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温触摸芯片或贴片轻触开关,求推荐

楼主(2022-09-28):
最近在做一款电刀有一个开关,需要120℃高温消毒30分钟,传统的机械开关都无法做到。 特来求各位大佬推荐一下,或者说有什么其他方案可以充当开关的作用,求赐教。

网友:
120℃温度确实有点高,一般器件过不了高温,容易融化

网友:
锅仔片应该可以,做成延时轻触开机关机功能,再针对锅仔片做个耐高温的结构件帽。

网友:
这个温度恐怕最好采用军品级别的I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