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OST电路输出振荡,IC烧毁

楼主(2022-09-28):
各位大佬好,想请教一个关于BOOST电源输出振荡的问题。

VBUS的额定值是48V。
在测试中发现,在VBUS设定15V时候,+5V输出正常,但是+12V的输出有振荡现象。做了4块板子,2块板子的+12V实测值只有几V,并伴有U19的迅速发热,2块板子正常输出+12V。
U19的SW引脚波形如下:

L3,L4分别为47uH,4.7uH
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,恳求大佬能够指点下方向,感谢!

网友:
在SW上对地接一个串联RC可以解决

网友:
加一个220uF的电解电容,看看怎么样。会出现MOS关断时候,IC的SW引脚从0V升到15V时候的超调振荡的频率刚好是电感的自谐振频率点不!

网友:
拆除后续滤波电容,让输出电源端电路避开谐振范围。

网友:
TLV61048 的工作频率设定是1MHZ,电感L4是否能够承受这么高的频率。L3可能也是这个问题。找品质好的高频电感,换一换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