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信号完整性中的反射问题原理 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22-09-28):
信号完整性中的反射问题原理 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    信号完整性,即信号在信号线上的质量,指的是因数字信号的模拟特性而产生的 任何影响信号传输的现象。

网友:
    路见不平,信号就会一声吼

网友:
    高速信号的发展,信号完整性也日益重要

网友:
    当传输线相对于传输信号的波长较长时,需要考虑信号的反射;当传输线相对于传输信号的波长较短时,则不需要考虑信号的反射。

网友:
    浪遇到深坑和高坎分别会怎样

网友:
    传输线的阻抗匹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