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长期不用出现亏电无法充电的现象如何解决

楼主(2022-09-28):
企业做的电子产品是如何解决,电池长期不用亏电而导致无法充电这种现象的呢

网友:
用单节电池的额定电压小电流长时间持续冲,根据亏电情况 一般一个小时间左右电池就激活了,可以正常充电了

网友:
听说放到冰箱冷冻几个小时,然后在常温下解冻以后就可以了

网友:
多充一段时间基本上就可以恢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