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or循环问题

楼主(2022-09-28):
比如我从excel中读取数据时,在excel文件中是分不同表格记录的,但最终要读成矩阵,
   对于循环次序咋写?
     如:    for   x=[3:9;13:67;79:120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 y=4: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用读入的数据形成矩阵

谢谢!各位帮忙

网友:
xlsread(‘matrix.xls', data,’sheet2‘ , ‘A12:J29’)是代表读取matrix.xls的sheet2单元的A12:J29范围内的数据;所以你读数据就解决了!

网友:
    把数据再写成矩阵,我感觉你得先把读出来的元素一行排开,然后再根据你想要的形式转换成矩阵!这个是我想到的办法,不知道你是否满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