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耦检测市电AC220V,不工作,怎么办?

楼主(2022-09-28):
原理是当有AC220V时,光耦导通,IN信号与GND导通输出地电平信号,当没有AC220V时,光耦不导通,IN信号被3.3V上拉拉高输出高电平。现在焊板子发现光耦一直无法工作,光耦右侧一直处于断开状态。C1贴的1UF电容。有调整R1和R2的阻值都调小到50K 30K,还是不行,光耦没有损坏,现在不知道咋办了

网友:
    1N4148功率:500mW 直流反向耐压(Vr):75V 平均整流电流(Io):150mA 正向压降(Vf):1V@10mA 反向电流(Ir):5uA@75V 反向恢复时间(trr):4ns 工作温度:+175℃@(Tj)

网友:
看看限流电阻

网友:
    R3改小吧,改到100欧姆。前面的R1和R2不需要改。

网友:
    R3值调低吧,改成300欧姆看看,100K算下来电流太小了。

网友:
    R3改小了试试,现在100K算的话,电流只有0.033mA,改成100Ω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