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L4开发板上的呼吸灯呼吸不起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

楼主(2022-09-28):
我想尝试在卡发版上对蓝灯进行一个呼吸灯的实验,但是呼吸不起来。。。。

下面是我的步骤

第一步:首先查看原理图,确定引脚和哪个pwm

第二部:drv_pwm.c的文件,下面是我修改的部分

修改完这些之后我的蓝色灯是常亮的,然后我参考下面的网址输入命令或者里面的程序都无法实现呼吸灯。

我去读那个被我设置pwm输出的引脚电平,一直都是低电平,不知道我哪里设置错误了。
通过窗口查看,pwm1是挂载上来了

网友:
rtconfig.hl里修改试试
BSP_USING_PWM
BSP_USING_PWM1

网友:
注意1:引脚不要在使用pin设备进行初始化。
注意2:rtthread源码为4.0.2版本以上的,使用pwm时候需要注意,在cubemx配置pwm时,不需要勾选内部时钟,disable就好了

网友:
tim1时钟被BSP_USING_PWM3这个宏控制了,有可能时钟没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