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elsim仿真只有输入没有输出波形

楼主(2022-09-28):
仿真Altera一个很简单的分频,不知道为啥只有输入波形没有输出的波形,fout输出信号就是一条红线,求指点~~tb文件和原文件如下
`timescale 1 ns/ 1 ns
module div4_vlg_tst();
reg fin;
wire fout;
div4 i1 (
.fin(fin),
.fout(fout)
);
initial
begin
#0 fin = 1b'0;
end
always  #5
begin
fin <= ~fin;
end
endmodule

原始文件
module div4(fin,fout );
input        fin;
output        fout;
reg       fout;
reg        [1:0]q ;
always @(posedge fin)
begin
       if(q==1)
     begin
       q<=0;
              fout =~fout ;
     end
       else
      q<=q+1;
end
endmodule

网友:
1、新建文件夹:modelsim_test,添加设计文件、testbench文件
2、打开Modlesim 10.1c
3、菜单栏:File—>Change Directory…—>选择新建的文件夹modelsim_test
4、菜单栏:Compile —> Compile…—>选中所有的设计文件、testbench—>Compile—>Yes—>Done
5、菜单栏:Simulation–>Start Simulation…—>选中testbench文件—>将"Enable optimization"前的“√”取消
6、Start Simulation窗口中—>Libraries子菜单—>Add…—>在Select Library中选择包含IP核的library库—>OK—>OK
7、选中testbench文件,右击—>add wave
8、在波形图中点击"Restart"图标,生成仿真波形图
9、菜单栏:File—>Save Format…—>点击“OK”—>保存仿真波形图wave.do文件
10、编译sim.do文件,以后测试直接在Modelsim的TCL窗口中输入do sim.do,调用出wave.do波形图。
先保证仿真的流程,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对照一下。

网友:
计数器的级联构成各种形式的偶数分频和非等占空比的奇数分频,实现比较简单容易。
但是对半整数分频和等占空比的奇数分频,实现起来,就比较困难了。

网友:
你的q是不是应该作为input,在testbench中并没有对q进行初始化等,也没有变化值。

网友:
q值什么时候为1,什么时候为0,你这都没有变化。怎么能行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