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需要做PCB封装库,需要知道标准封装的尺寸信息,怎么找到标准尺寸?

楼主(2022-09-28):
最近需要做PCB封装库,需要知道标准封装的尺寸信息,比如0402电阻的长宽分别为1mm和0.5mm,
那么还有其他很多的封装尺寸比如SOT、SOP、SOJ等等的标准尺寸,不知道在哪里找,所以想问问大家,有没有这一类尺寸信息的规范可以供参考一下,谢谢。
文库也可以搜索到,但是他们提供的尺寸信息,我不知道是不是标准的尺寸,还是说只是在某个规格书上断章取义来的。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:
正版软件,输入器件型号可以下载到封装。大部分的元器件也可以下载到手册和封装,
用的时候根据手册核对下封装。有的手册会给出建议的封装尺寸。

网友:
元器件商城查找你要做的器件,有手册和封装,基本不用自己画。假如真的没有,找到封装结构名,查找该结构的图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