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FPGA/CPLD的SD读写

楼主(2022-09-28):
有谁做过通过FPGA/cpld读写SD卡啊?我看了很多资料也还是头绪很乱,有人帮忙吗?我用verilog的

网友:
要先把SD卡读写的时序搞清楚吧. 还要有过硬的电路设计编写能力吧.
FPGA读写sdram的实例比较多,sd卡的我也不了解.

网友:
在SD卡数据读写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,选用SPI通信模式可以说是一种最佳的解决方案。因为在SPI模式下,通过四条线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数据交换。

网友:
SD卡的协议是一种简单的命令/响应的协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