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如何实现两端口90度相移?

楼主(2022-09-28):
    小弟最近仿真圆极化天线,双端口同轴馈电,两个端口要有90度相移。请教各位大虾怎么设置?

网友A:
    你用的是什么端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什么端口

我用的是waveport,同轴馈电。

网友:
    slove-transient solve-source type -slection
单击exciation list激活active 然后可以修改每个端口的幅度相位信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