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期用电脑的USB口接5v升压线作电源可以么?

楼主(2022-09-28):
如题,长期用电脑的USB口接5v升压线作电源可以么?功率4W,升压12V设备供电

对电脑有损坏么

网友:
    电脑 USB 口得看是哪个版本的,USB2.0 最大电流只有 500mA,也就是 2.5W,3.0 的话可以到达 5W,要升到 12V,要看升压芯片转换后的效率,不一定能到达你要求的 4W,并且长期满载工作,限流开关会发热,一般也会降额使用,按照 80% 降额就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    USB3.0 5V/0.9A  没有问题,但是长期使用,基本处于满载工作状态,这样对电脑肯定有损坏

网友:
    这个需要看电脑USB接口可以提供的最大功率多少。确认好之后再决定

网友:
    为啥不直接弄个充电头升压供电呢?现在10W充电头遍地都是啊,价格也很便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