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用表二极管档的电压高,会击穿芯片供电和IO吗吗?

楼主(2022-09-28):
比如说万用表输出开路电压有3V,芯片IO最低电压是GND-0.3v,如果万用表正极接地,负极接IO,电压就是-3V。还有一些芯片核心电压小于1V,如果接上去芯片不消耗电流,电压就不会降低,会不会击穿芯片

网友:
这种可能性很少,正常的万用表不会击穿芯片的。一般芯片电源都在3V以上

网友:
一般是不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