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电路仿真和信号完整性分析是什么?

楼主(2022-09-28):
1电路仿真和信号完整性分析的区别是什么?
2电路仿真和信号完整性分析是指原理图仿真和完整性分析还是PCB仿真和完整性分析,也就是说在设计原理图时用还是在画PCB时用?
3单片机DSPFPGA的电路(硬件)是用电路仿真还是信号完整性分析?
4高端电路仿真和信号完整性分析软件有哪些?需要哪些仪器?

网友:
仿真一般指的是PCB仿真,采用一些仿真软件建立仿真模型得出结果,不需要仪器,仅仅是仿真。
信号完整性分析(SI)和电源完整性仿真(PI)是很重要的两个仿真,衡量pcb设计的好坏,相当于两种理论。你也可以理解为电路仿真实际上的工作就是SI 和PI。

网友:
常用软件一般是MENTOR的和allego

网友:
    问题问的好大,哈哈。电路仿真仿的功能和信号质量,信号完整性分析可以理解为对信号质量的分析。dsp、fpga这种主要指的是电路某种功能的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