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计避免国产电源芯片炸机?

楼主(2022-09-28):
最近有个项目用的是国产LDO(LDO是5V转3.3V,板子上还有一个12V转5V的DCDC,此DCDC未烧机可正常工作),投入市场后出现烧机情况,输入和输出全部短路了,想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如何设计预防才不会烧机呢?

网友:
板子上还有一个12V转5V的DCDC功耗会很大的,需要对芯片对芯片加散热器,如果不加,一旦在全负载下很容易损耗芯片的,你的芯片采用了什么措施了.

网友:
增加散热手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