区块链是怎样防止数据篡改的?

楼主(2022-09-28):
    区块链是怎样防止数据篡改的?

网友:
    存储在区块链上的交易信息是公开的,但是账户身份信息是高度加密的,只有在数据拥有者授权的情况下才能访问到,这样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和个人的隐私。

网友:
    区块链每个节点存储都是独立的、地位等同的,依靠共识机制保证存储的一致性,而传统分布式存储一般是通过中心节点往其他备份节点同步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