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合并partition的时候总是报错

楼主(2022-09-28):
    刚导出的partition,再点击import合并时就会导入失败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(点评):
路徑錯誤. 在二個設定的路徑下, 找不到檔案.

网友A:
    路径不对吧

楼主:
    是哪个路径不对?是导出的路径不对么?导出的时候不就是导到brd的同路径下么? 导入的时候我都是手动选择那个partition的

网友(点评):
有可能你叫brd檔,不是在同路徑下. 你設了兩個路徑和本身底下路徑都找不到, 題示就是這樣, 用點心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路径不对吧

    是哪个路径不对?是导出的路径不对么?导出的时候不就是导到brd的同路径下么? 导入的时候我都是手动选择那个partition的

网友:
    :hug::hug::hug::hug:

网友:
    厉害  从业n+1我都不知道这事啥

楼主:
这个说的是导出的路径,我已经导出成功了,partition2就在本路径下,现在是合并的时候总是不成功。

网友(点评):
找個主管就近看操作教你吧.

楼主:
    这种也是合并不成功的。

楼主:
    这种也是合并失败的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这个说的是导出的路径,我已经导出成功了,partition2就在本路径下,现在是合并的时候总是不成功。

    现在的情况是同样的操作 我同事就能合并成功,我的总是不成功 所以才在这里问问啥情况。难道因为他打补丁了 我没打?16.6的

网友:
    文件不要放在带有空格、中文、标点符号等非法字符的目录下

网友:
    ocation的路径不对吧,合并要么不改名字放在路径下,要么通过指定路径来选中相应的dpf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