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PADS 画PCB,在灌铜的时候,总是不能覆满在焊盘上,而是用线连接

楼主(2022-09-28):
pads画PCB,在灌铜的时候,总是不能覆满在焊盘上,而是用线连接,在option-thermals里也设置好了flood over vias ,为什么还是不能呢,是哪里还需要设置?

网友:
因为焊盘不是圆的。

网友:
在Non_drilled thermals栏下,Pad shape改为Oval,并点选Flood over。

网友:
    可能设置了热焊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