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t红胶工艺总掉件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2-09-28):
我们是小工厂,没有推力测试,但板子出炉之后是不掉件的,等过一天或者半天,送到客户哪里之后,打开包装即有掉件的现象,掉价位置相对固定,但别的位置也不是没有掉件,掉件位置有胶,应该不是PCB不良。

网友:
    胶量不够,增加单个胶点的胶量。

网友(点评):
太多會造成不易銲接. 看膠是點膠機是固定量, 或舊式印刷方式.

网友:
    有一种可能就是IC本身的材质问题。

网友:
    丝网设计缺陷,造成印刷红胶的量不足,在固化后组件没有完全粘牢,易脱落。

网友:
    SMT红胶的固化温度过高,使固化后的红胶变脆,在生产过程中受震动时易脱落。

网友:
    可以与很多因素有关,红胶在不同温度下固化时间有差别,该问题可着重留意一下固化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