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cam350主要打开gerber文件后,主要查看什么?

楼主(2022-09-28):
请问cam350主要打开gerber文件后,主要查看什么?

网友:
在CAM350软件中,可以查看电路板的每一个层,双击可以切换到指定的层。
可以查看顶层,底层等。

网友:
主要看Gerber资料是否齐全、是否有异形D码。

网友:
钻孔大小是否正确、是否多或少钻孔、钻孔位置是否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