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安型防爆PCB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??求大神指导!

楼主(2022-09-29):
    主要是PCB设计有啥特别注意的?

网友A:
    本安就是能量不能超过阈值,超过了就可能引起爆炸。本安电源基本都是隔离开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本安就是能量不能超过阈值,超过了就可能引起爆炸。本安电源基本都是隔离开的。

    我这用电池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