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时显示压力值并有报警功能

楼主(2022-09-29):
现有一台设备,想要把原来的指针式水压表更换为数字式并有通信功能,实时显示压力值,并可以在设置的范围外自动报警,如进行改造,最经济使用的方法是那种?
1、PLC加触屏加模拟量模块
2、PLC加触屏加带串口的传感器
3、单片机加带串口的传感器
4、触屏直接与带串口的传感器连接

网友:
单片机加带串口的传感器显示可以用液晶或者触摸屏

网友:
数字表加报警这种功能应该有卖的,是一种简单的方法。
还可以用单片机监测报警系统,通过实时检测压力模拟信号,在数码上进行显示。
如果是工业用的话,最好采购一个新的,可靠性高。

网友:
单片机嘛,液晶显示+传感器

网友:
单片用STC,例子程序比较多,价格也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