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-30V 4A数控稳压电源制作 单片机程序

楼主(2022-09-29):
单片机源程序如下:
#include"reg52.h"
#include"math.h"
#include"intrins.h"
#include"function.h"

#define DB P0

sbit RS = P1^4;
sbit RW = P1^5;
sbit E  = P1^6; void busy(void)//RS=0;RW=1;wait=0闲;wait!=0忙
{
    uchar wait;
    RS = 0;
    RW = 1;
    E = 1;
    for(;;)
    {
        wait = DB;
        wait &= 0x80;
        if(wait == 0)break;
    }
    E = 0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写指令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_code(uchar c)//RS=0;RW=0;E下降沿

    busy();
    RS = 0;
    RW = 0;
    DB = c;
    E = 1;
    E = 0;
    DB = 0xff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写数据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_data(uchar d)//RS=1;RW=0;E下降沿

    busy();
    RS = 1;
    RW = 0;
    DB = d;
    E = 1;
    E = 0;
    DB = 0xff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读数据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r_data(void)//RS=1;RW=1;E下降沿
{
    uchar rd_lcd;
    busy();
    RS = 1;
    RW = 1;
    E = 1;
    rd_lcd = DB;
    E = 0;
     return rd_lcd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写DGRAM:x_lcd横坐标,y_lcd纵坐标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dress(uchar x_lcd,uchar y_lcd)//

    w_code(y_lcd);//垂直坐标
    w_code(x_lcd);//水平坐标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初始化液晶屏
                   0:字库  1:绘图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lcd_rst(bit a)
{
    if(a)

    w_code(0x01);//   清屏
    w_code(0x32);//   功能设置---8BIT控制界面,绘图显示ON
    w_code(0x36);//   功能设置---8BIT控制界面,扩充指令集

    else
    {
    w_code(0x30);// 功能设置---8BIT控制界面,基本指令集
    w_code(0x0c);//显示打开,光标关,反白显示关
    w_code(0x01);// 清除屏幕显示,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写整屏点阵数据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x :图像数据的起始地址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 write_lcd_full(uint x )
{

      uchar  i,j,a;
      j = 0x80; //Y地址寄存器
      for(a = 0;a < 32;a++)
          {
        w_code(j);
        j++;
        w_code(0x80);//X地址寄存器
          for(i = 0;i < 16;i ++)

            w_data(logo[x]);
            x++;

        }

      j = 0x80; //Y地址寄存器
      for(a = 0;a < 32;a++)

        w_code(j);
        j++;
        w_code(0x88);//X地址寄存器
          for(i = 0;i < 16;i ++)

            w_data(logo[x]);
            x++;

        }
}

网友:
再增加一点功率,加上显示就更好了。
兼顾一下对恒压源进行实时监控,经过单片机分析处理后, 通过数据形式进行反馈,这样的电压更加稳定,就能构成稳定的压控电压源。

网友:
调整管也可以搞这个。使用一套十进制计数器完成系统的控制功能,一方面完成电压的译码显示,另一方面其输出作为EPROM 的地址输入。由EPROM的输出经D/A变换后去控制误差放大的基准电压,以控制输出步进。从而实现直流稳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