负载是3000W的发热盘,用两个16A的继电器进行控制

楼主(2022-09-29):
负载是3000W的发热盘,用两个16A的继电器控制负载工作。
这样的方式,可靠性如何?等于分摊了功率,继电器是串或者是并联的接法

网友:
继电器控制电流太大,断开时触点会粘在一起。所以是不行的。

网友:
请问负载发热盘是三相的吗?
如果是三相,又实在没有空间,可以考虑用2个16A继电器,分别控制2个线段。
这样,即使不同步,但仅仅只是相间突然间平衡和不平衡。

网友:
建议找一个合适位置,采用cj040接触器,最可靠,且使用寿命会更长。

网友:
不知电压多少?空间大的情况下,用可控硅或者固态继电器岂不更好。

网友:
这种方法不可靠,由于两个继电器的接通瞬间不可能同步一致,触点的接触电阻也不绝对相等,因而每个触点承担的电流不均匀,触点发生故障的概率很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