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产电子元器件与进口的元器件的区别

楼主(2022-09-29):
国产的电子元器件与进口的元器件相差有多大?

网友:
看性能吧,一些低端的大部分都差不多,主要还是价格。
进口的到经销商那边缺货以后,就涨得很离谱,国产不用担心缺货问题,所以价格比较稳定。

网友:
差距还是有的,重点在于成本控制,和研发效果。
如今在许多电子元件方面,国产也取得的长足的进步,性能完全媲美进口元件。

网友:
主要看器件的种类,有的器件国产的水平已经很好了

网友:
先看价格,成本与品质成正比。
再看品牌,大厂、老厂注重信誉和质量,有良好售后。
再看用途,用在非关键部位,属于“能用就行”用坏就扔的一次性消费,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

网友:
稳定性、可靠性、抗干扰性 等方面,
进口的好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