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性电源是否可以和开关电源并联使用,该如何设计?

楼主(2022-09-29):
线性电源给后备电池充电。正常时线性电源输出电压比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0.6V。开关电源给负载供电。当停电时电池给负载供电。此电路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?

网友:
在开关电源到负载端加一个二极管,试试看吧。

网友:
开关电源的输出有内阻,会消耗电池的能量,加个二极管隔离一下。

网友:
线性稳压直流电源的特点。
就是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低,反应速度快,输出纹波较小,工作产生的噪声低,效率较低,发热量大,间接给系统增加热噪声。
LDO就是效率高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