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MT6166+3G/2G校准问题

楼主(2022-09-29):
各位大侠,问题比较简单,勿喷!
第一次接触WCDMA,在用Meta 校准时遇到如下错误,大侠能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?谢谢!
硬件配置是MT2601+mt6166+3GPA+2GPA,频段为2G四频+WCDMA B1/B8,但是meta却只能读到B1和B5,校完2G开始8960切到WCDMA就报错。

网友:
主板硬件频段与软件、校准CFG文件不匹配

网友:
MT6166是针对高速2G/3G-FDD/TDD多模式智能手机,和40nm CMOS平板电脑的射频收发器。
而且发射机不需要外部SAW滤波器(WCDMA/GGE),特定功率范围功率控制专用功率检测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