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中16进制数值合并及转换10进制输出

楼主(2022-09-29):
关于数据回传显示的问题。
开发板:arduino uno
传感器:超声波
通过串口获取到超声波的值是(举例)
FF  01  DE  39
FF  02  FF   41
...
目前已知  中间两位是实际的距离值,有效值。
请问如何将中间的两位单独获取到(01  DE)(02  FF)
另外还需要将获取的两位数合并(01DE)(02FF)
并将01DE,02FF 转成十进制数显示
01DE   十进制   478
02FF    十进制   767
感谢!

网友:
发送10进制数,有相应的函数啊

网友:
你这串口发送出来的是4个字节,想要中间两个数据,就只发送中间两个字节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如果需要合并,可以把两个字节变成一个数的高8位和低8位,网上可以制造一个变化函数

网友:
如果你知道哪个是第一个数据,那么后面两个数据你就能获取到,两个16进制数变成一个10进制数,那高位乘以256加低位数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