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设计的电桥问题

楼主(2022-09-29):
电桥怎么看的?不知道该如何计算电阻,为什么R1R4=R2R3

网友:
R5两头的电压为0时平衡,你算一下就知道了啊,

网友:
U2=R2U/(R1+R2)
U4=R4U/(R3+R4)
U5=U2-U4
    =R2U/(R1+R2)-R4U/(R3+R4)
当平衡时U5=0
   0=R2U/(R1+R2)-R4U/(R3+R4)
   化简就可以得到答案了

网友:
R1R4=R2R3变换后R1/R2=R3/R4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