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FPGA利用VHDL编程的交通灯设计方案问题?

楼主(2022-09-29):
本设计的基本要求:
主干道绿灯亮,支干道红灯亮,时间是44秒,
接下来黄灯闪烁6秒,此时主干道的红灯和支干道的绿灯继续亮,
然后是主干道红灯亮,支干道绿灯亮,时间为14秒,再黄灯闪6秒,同时主干道的红灯和支干道的绿灯也继续亮。
在晚上12点以后,到凌晨7点,这段时间内只有黄灯闪烁。求用VHDL写。

网友:
分两部分来做:
1、做个44+6+14进制的计数器,在不同的计数范围输出不同的信号,即控制两路的红、黄、绿灯亮。
2、做个24*60*60进制的计数器,计算当前的时间,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根据一中的计数值控制灯即可。

按照这个思路,就行了。

网友:
只是使用FPGA内部计数器,如何保证它同真正的时间同步?

网友:
逻辑器件、可编程序控制器PLC、单片机都能实现。
但是这些控制方法的功能,修改及调试都需要硬件电路的支持,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设计难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