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层板PCB,内层信号层(5,6)阻抗匹配如何选择参考层?

楼主(2022-09-29):
向大家请教:
在设计一个10层板PCB时,一些关键信号需要做阻抗匹配,对于如何选择参考层有一些不明白,
如下:
1、中间信号层5做阻抗匹配时,是否可以选用电源层4和电源层7共同作为参考层?
2、TOP信号层1某些信号做阻抗匹配时,是否可选用信号层3作为参考层?

层叠示意图

网友:
5层参考4/7,5层里面的信号要参考它的电源或者是地,也就是说4/7里面得有5层里面控制阻抗的电源。还有一种就是就是把7层掏空来参考9层,
还有一种说是6号里面如果有铺铜的话刚好也是5层信号的电源或者是地的话就不用参考7层了,把信号线和介质还有参考层想成一个电容,通过控制这个电容电极和介质厚度及介质材料的系数来控制阻抗的。

网友:
    这个问题问的好,可以把不重要的信号放在5,6,需要有参考地平面的信号,可以调整到第一层或者第二层

网友:
    有信号的返回路径,而且要考虑PCB用什么原料制作。

网友:
    先看看你的板子上信号能跑多大频率。
    还要看你的系统高频低平电源部位,与信号传输间的利害关系,适当和你选择至最佳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