隔离电源两路+15V,把其中一路反着接变-15V,可以与另外一路供地吗?

楼主(2022-09-29):
有两路隔离+15V,现在需要一路-15V,一路+15V.请问我可以把一路反接当-15V用,两路电路可以共地吗?这种接法是对的吗?

网友:
不行的,在隔离电源端对负载供电后是不能同时接地的,安全性无法保障。

网友:
+15和0v,+15V和0v。把第一个电源的0v,接在第二个的+15v上作为公共地,在第二个电源上就可以得到-15V 。

网友:
如果两路15V输出是隔离的,仅仅从接法上考虑,可以得到±15V。
但是拿到应用上来讲,就不一定可行,因为你要带载,比如,一路轻载,而另一路重载,这个时候,带重载的15V的那一路就会对轻载的那一路产生干扰。

网友:
一般在隔离电源端对负载供电后是可以同时接地的,不管是什么供电的电源,都应当满足或大于负载工作功率,这样才能够保证电路工作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