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K6762平台能校准但是部分信令测试没信号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22-09-29):
MT6762平台,有频段2G 4频,3G B1 B5 B8  4G B1 B3 B5 B7 B5 B8 B20 B40 校准和非信令测试没问题,信令测试2G和4G FDD都没问题,但是3G B1 B5 B8和4G B40就没信号。有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吗?

网友:
可能是驱动给你DWS,里面的频段制式配错了

网友:
驱动会有很多模式选择,可能配成了GSM TD-SCDMA LTE_FDD模式,你可以进手机工程模式里面查看是不是没有WCDMA但是有TD-SCDMA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