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误码和信号完整性的区别?

楼主(2022-09-29):
误码和信号完整性的区别?能否给详细讲解下

网友:
误码率(BER)是衡量系统功能的最终尺度。简单的理解就是系统允许错误数据出现错误的比例。误码率=接收出现差错的比特数/总的发送的比特数,通常用10E的负多少次方表示且其值小于10的负12次方。

网友:
信号完整性涉及数字信号波形的质量下降和时序误差

网友:
    啦啦啦。误码就是出错,完整性就是信号从源端到终端能有多全乎。

网友:
    数字通信系统的可靠性可用差错率来衡量。差错率常用误码率和误信率表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