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中元件标号的显示问题

楼主(2022-09-29):
有的元件显示标号(比如J1)有的不显示标号,为什么?应该怎么让所有的元件都显示?怎么把标号的字体改大一些?

网友:
    可能被删掉了,add lable加回来

网友:
    没有编号,可能是你在建库的时候,删除了Ref.Des,或是你在画板的时候不小心删掉了。

网友:
    选中元件,右键-->Add New Labels,弹出一个对话框对话框的2.最上面下拉菜单选择Ref.Des,下方Size栏可以改变字体大小,Line可以改变粗细,点击OK,就有编号了。

网友:
    改变大小,双击你要改的字,改Size栏即可,你也可以同时选中多个一起修改。

网友:
    是不是标号显示错误?元件标号是在建元件的时候修改默认标号的,新建元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,选择想要修改的标号再点它的属性看能不能修改大小。

网友:
    可能你最做封装的时候没有放标号,或者没放在同一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