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S73801芯片输出端并联2MΩ电阻是为啥?

楼主(2022-09-29):
TPS73801芯片将+9V输入电压变为+7.5V,输出端并联2MΩ电阻是为啥?

网友:
上古的时候,LDO 有一个最低负载电流的要求

网友:
没啥用,估计化这个原理图的作者预留的两个电阻,做电压调试用

网友:
一般的话应该没什么作用

网友:
TPS73801具有反向电流和电压保护功能的 1A、20V、可调节低压降稳压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