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PCB铺铜的时候怎样才能不短路到除地线以外的网络?

楼主(2022-09-29):
请问PCB铺铜的时候怎样才能不短路到除地线以外的网络?

网友:
    铜皮的网络要分配成“地”网络

网友:
    你的覆铜要设置网络。

网友:
    没有设置好铺铜网络和间距吧。

网友:
    同样的网络就会自动连接起来,不同的网络不会连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