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rt-thread的小内存管理算法能保证实时性吗?

楼主(2022-09-29):
请问rt-thread的小内存管理算法能保证实时性吗?会不会产生内存碎片?

网友:
建议使用内存池,这样只会有内部碎片不会有外部碎片,根据情况定内存块的大小吧

网友:
防止内存碎片需要使用内存池,所有堆内存只能减缓不能防止

网友:
如果要求实时性,需要使用内存池,不能使用内存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