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ld如何访问读写内部FLash

楼主(2022-09-29):
我现在有一块cpld实验板,想读写其内部的Flash存储器。能否通过代码来读写。(也就是我想在现场动态修改参数)。对这方面我是不懂,请大侠们指点。请给出具体的操作步骤

网友:
altera的MAX II CPLD 里面有UFM,你自己看下吧。在TOOL下的mega什么的里面选

网友:
对于Flash,项目中选择了Intel公司的Intel StrataFlash系列的256-Mbit J3型Flash.其数据宽度可分别支持8位或者16位。

网友:
Flash片数的情况下支持16/32/64位的数据输出宽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