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llegro设置place by room没有找到room怎么回事?

楼主(2022-09-29):
allegro设置ROOM前面步骤都没问题,等到place中的place by room没有找到room怎么回事?

网友:
    ROOM设置应该现在原理图Capture设好吧

网友:
    确认过属性值加上ROOM了吗

网友:
    你是不是把room 的元件已经place到PCB中了?先删除room里元件,重新来一下room by place!

网友:
    要在PCB里面绘制Room区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