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单片机选型推荐

楼主(2022-09-29):
    最近实验个项目 要求单片机超低功耗(电池供电) io口不用多8个足够 开发工具方便的 最好自带内部晶振~~
    请大家推荐一款 先谢谢了

网友:
    stm8L系列就很低了,但是你以为你用了超低功耗的单片机,就一定能降低功耗的话,那你就错了!
    外围电路,也要好好设计。
比如:所有悬空的IO口都设成推挽低速输出,睡眠之后,把不需要用到的时钟关掉。外设的IO口,根据实际情况,配置引脚。

网友:
    MSP430单片机你看看,这种单片机在低功耗方面很擅长

网友:
    STC11Fxx 系列电压: 5.5V-4.1V/3.7V (5V 单片机) STC11Lxx 系列电压:3.6V-2.4V/2.1V(3V 单片机)
STC11/10xx 系列 1T 单片机

网友:
    芯片有很多,就是看对环境和价位有什么要求,这样才能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