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π型滤波器设计问题 要滤除20MHZ的高频,电容和电感的取值是多少?

楼主(2022-09-29):
要滤除20MHZ的高频。电容和电感的取值是多少。

网友:
20HZ的高频,这频率太低了。你更新一下问题。

网友:
要设计低通π型滤波器,你要给出截止频率,不同的截止频率,电容和电感的取值是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    电源滤波器?不管阻抗的话,先确定截止频率,再大概取一个电容或电感,带入公式直接算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