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确定FPGA顶层文件?

楼主(2022-09-29):
FPGA编程问题:有多个.v文件与module,把他们加到一个工程里,怎样确定顶层文件?
或者说,整个工程从哪里开始执行?有没有类似c语言里面的main函数的东西?

网友:
有多个.v就相当于C语言的函数

网友:
    看谁是顶层module呀,module们都是并行的,只是在语言上看着是顺序的,一般都是状态机,各个模块要等到状态到来时才开始执行。他没有什么入口。
    说直白点,就是你新建一个test.v,在这个test.v里调用你加进来的那些.v文件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做法有点类似,在工程新建一个原理图,然后把所有的module都例化了,然后在该原理图上连接,最后把原理图定义成top文件。

网友:
    按照每个模块的连接关系,例化连接好合成一个top.v,对这个进行仿真或综合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