耳机板铜柱炉后侧偏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2-09-29):
未过炉前贴片的铜柱是很正的,空PCB板放铜柱也是直的,一直怀疑是锡量多导致撑偏,但是做了几个钢网缩小了,还是没有彻底改善,焊盘直径1.7MM,穿孔直径0.9MM,物料外径1.67,尾插0.73   ,锡量不敢再少了,担心牢固性问题,求大佬们分析一下原因,跟炉温有没有关系?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,
实在不行这个器件就用手焊

网友:
回流焊风速降低点试试

网友:
第一,是你的锡膏多了,第二,是你回流焊炉子转速快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