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两列数,Matlab如何让第二列数随着第一列的升序排列?

楼主(2022-09-29):
我有两列数,是一一对应的,我现在需要将第一列升序排列,然后第二列数,随着对应的第一列数,排列,如:

1  7
5  9
8  1
3  2
.
.
.
当第一列排列成

时,我希望第二列数是原来的与之对应的:

1  7
3  2
5  9
8  1

网友:
    sort函数应该可以输出两个变量的。
    [data,ind] = sort(..);
    ind就是相应的下标的变化情况,然后使用这个下标对第二列操作就行了。

网友:
    b=sortrows(a,1)  %将矩阵a按照第一列的升序排列,其他列不会作升序排列,而是将跟随着第一列 的变化,保持一一对应。

网友:
    [temp ind]=sort(a(:,1));
b=a(ind,:  );

手头没有matlab,自己试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