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V电源线是否可以走成封闭环路

楼主(2022-09-29):
如图所示,请layout专家帮忙看看,走封闭环路会有什么影响吗?

网友:
    不建议这样走

网友A:
    建议不这样铺铜连接

网友:
    确实应该避免。

网友:
    断开在内层尝试多铺几层

网友:
    一点问题都没有

网友:
    走成环形的容易产生EMI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不这样铺铜连接

    具体什么原因呢

网友:
    我的认知是没啥问题,其实每个铺铜都有这样的挖空,小到via的避让,大到其他电源shape的避让,只是看起来大就有问题?也许真有问题,不过我不知道;

网友:
    :hug::hug::hug::hug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