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仿真结束后,如何看相位差?

楼主(2022-09-29):
ADS仿真结束后,如何看相位差?比如说我仿真结果是一个在180度左右的相位,看他与180度的相位差

网友:
写个EQN公式就可以了

网友:
你可以设置一个源和一个终端,在现实里面选择相位选取指定源就可以了吧

网友:
如何设置相位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