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信号完整性中经常提到信号上升时间,它是由什么决定?

楼主(2022-09-29):
信号完整性中经常提到信号上升时间,它是由什么决定?

网友:
这个问题挺复杂的,包括晶振质量,时钟电路的规划,温度高低也会影响信号完整性。软件的话,代码是否合理也有很大影响。

网友:
上升时间与信号的带宽有关。带宽越大的信号,上升时间越短。

网友:
晶体管开关效率

网友:
芯片本身。同一芯片不同速率上升时间略有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