射频信号差分输入是什么意思?采用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实现?

楼主(2022-09-29):
射频信号差分输入是什么意思?采用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实现?

网友:
    你首先的明白什么是差分信号,差分信号是跟单端信号对应的,单端信号指一根信号线,一根地线,信号是相对于地的信号,差分信号就是2根线都是信号线,幅度相等,相位相反,不是以地为参考的。

网友:
    一般是,输入端为变压器中心抽头的平衡输出,或者是馈线电缆为平衡输出;
因此,可以用有中心抽头的平衡输入变压器,或差分电路进行匹配,而输出是否还采用平衡输出,看你的需要而定;

网友:
    差分输入也就是输入到具有差分放大功能的电路,对于共模信号可以很好抑制了;采用具有差分功能的放大器或集成电路实现